FPGA的PLL不可以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8-29):
输出和输入时一样频率的,为什么么?

网友:
    看看调用的时候分频,倍频系数是不是全被设成了1;再者,同一芯片上的PLL也是有不同的,有普通与增强型之分,有些功能,普通PLL是做不到的。

网友:
    PLLn_OUTp、PLLn_OUTn用于PLL的外部零延时补偿。如果你对PLL输入输出的相位差没有要求,这两个管脚可以用作普通IO。
PLL相关的管脚主要是:
1. 供电,EP3C5的PLL供电是2.5V,尽量保证这个电压干净;
2. PLL的时钟输入,一定要从GCLK管脚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