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哪个软件、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包含时变电容的电路的仿真?

楼主(2022-08-29):
有哪个软件、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包含时变电容的电路的仿真?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一般电路仿真都用Multisim或者Proteus,但是他们好像不能设置电容和时间的关系。查了好久,Matlab可以对这样就情况进行电路仿真,放置电容,再设置属性。可能是我知识有限,你举的例子好像是手动调节大小之类的(手动调节大小可以用Multisim或者Proteus),我觉得电容的大小可以和电压电流有关(超级电容)。MATLAB应该可以实现你的需求。

网友:
MATLAB可以实现简单的电路动态跟踪,Proteus或protel可以实现复杂的电路仿真,及PCB

网友:
建议使用使用EWB软件,操作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