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中的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8-29):
    无线通信中的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有什么区别?

网友:
    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从字面上看就是频率高低之别。无线通信中在信道中传输的一般是高频信号或称为频带信号,而被调制的低频信号比如语音信号则称为基带信号。

网友:
    我们通常说的高频是频率在3——30MHz的信号频率,这只是对高频的狭隘理解。而高频是包括3MHz到X00GHz的频率范围都可以称为高频。

网友:
    高频信号信息量大啊,不过对于处理器件要求也很高,如果在无线电中,高频相当于短波。低频相当于长波,特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