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T4115的LED电路,做EMC静电测试一直烧毁,如何修改可以通过静电测试?

楼主(2022-08-29):
    PT4115的LED电路,做EMC静电测试一直烧毁,如何修改可以通过静电测试?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原件的输入与输出端的压降太大,在工作时的电流恒定从而使得IC消耗的功率太大而烧毁IC的,尽量选用输入电压略高于输出电压的电源供电,两端电压相差太大就得串接电阻

网友:
    测试时尽量选用输入电压略高于输出电压的电源供电

网友:
    试试输入端增加尖端放电,以及调整工字电感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