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模拟贴片天线,是不是ground和天线都应该是有厚度的?

楼主(2022-08-29):
    cst模拟贴片天线,是不是ground面和天线都应该是有厚度的?
    这个厚度应该是多少?
如果我的ground 面并不跟衬底大小相同,那我模拟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选背景是自由空间的天线模拟模式?

网友:
    可以没有厚度,厚度大小,根据加工工艺上的要求有个范围,一般几十个微米还是可以的
一般选择自由空间模板是没问题的

网友:
    恩 都应该有厚度的 所谓的地和贴片 基本上用的是铜片  但是铜片下面的介质一般伴随着一些介质塑料 实际加工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如果不要下面的介质的话 就需要自己手动去刻   呵呵
一般的背景空间差不多都是自由空间  除非有特殊要求  比如说有Et=0  和 Ht=0 2种

网友:
    对于单层结构或者最底下一层为金属平面的,可以不用建立最底下一层,在边界条件处设置zmin:et=0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