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栅极驱动电流太大,有什么不利影响?

楼主(2022-08-29):
大功率电源的PFC电路中,根据mos管的Qg和导通时间计算栅极驱动电流约5A。按照一般的说法,如果驱动电流设计的太大,会引起电压过冲和振荡,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不利后果?会损坏MOS管吗?根据经验一般最大在多少A比较好?

网友:
确实是一般来说,MOS管如果驱动电流设计的太大,容易引起电压过冲和振荡,除此之外,还会出现MOS管可能在瞬间无法正常关闭转换,会在瞬间损坏MOS管,根据经验一般最大在多少0.1-0.5A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