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处理器设计的机制是如何使得它的运行速度远快于51单片机运行速度的?

楼主(2022-08-29):
ARM处理器设计的机制是如何使得它的运行速度远快于51单片机运行速度的?

网友:
第一,数据宽度不同,单片机应该是普遍8位,而现代ARM处理器至少是32位,新一点的都是64位,对于8位处理器要做八次传递的数据,32位只要两次,64位只要一次。
第二,乱序执行和分支预测,大大提高了处理器处理指令和数据的速度。
第三,新的高效指令集,简化指令,提升效率。
第四,大容量的高速Cache,数据指令交换非常便捷。
第五,多核心结构,方便多任务处理。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