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锁相环问题

楼主(2022-08-29):
    我的一个工程里有四个verilog文件,程序里都用到了系统时钟clk 20Mhz , 现在我不想换晶振 ,想通过FPGA的锁相环倍频使clk 变为40MHZ 使用,需要在四个文件里都进行pll调用么?
可是我如果在这四个文件里都调用的话 会出现这个错误,
Error: inclk0 port of PLL "Send:U3|pll_40_c1:pll_40_c1_inst|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must be driven by a non-inverted input pin or, in a fast PLL, the output of a PLL
Info: Input port INCLK[0] of node "Send:U3|pll_40_c1:pll_40_c1_inst|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is driven by clkout which is REGOUT output port of Logic cell type node clkout
提示 clko已经使用过了~~(clko为FPGA锁相环输入时钟,即是clk)
就是锁相环倍频的时钟怎么当全局时钟用

网友:
    那个提示根本不是说clk已经使用了,而是说clk的引脚不是时钟引脚。

网友:
    在顶层调用pll就可以,注意使用把pll的输出加一个bufg后送给四个verilog文件使用即可。

网友:
    在TOP文件里调用PLL,生成一个系统时钟;其他文件里把此系统时钟作为一个时钟输入即可;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