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么根据导出的txt数据画电场电流分布图?

楼主(2022-08-29):
    MATLAB怎么根据导出的txt数据画电场电流分布图?: G& d3 ~6 p$ o3 {8 G

网友:
    先设定边界,及带电直导线的电势,然后将所要求的区域格点化,利用超松弛迭代求出每个格点的电势,相应的电场分布也就知道了

网友:
    所有的结果都可以按对应的格点存储成一个矩阵,想画图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