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菜单打开PDF

楼主(2022-08-29):
想在allegro菜单中加入一个帮助文档,尝试过几个skill函数都不行。
哪些大神用过,帮忙推荐一个方法。

楼主:
    感谢!已实现。

网友(2024-12-04):
    请教下,这个pdf文件放在哪里,才能被读取,现在测试只能在当前文件夹。

网友:
    DB大佬,请教下,这个pdf文件放在哪里,才能被读取,现在测试只能在当前文件夹。

网友A:
    加绝对路径呗。

    w_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绝对路径呗。

    好吧  以为他有类似skill这种独立的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