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S17E自动稳压电路芯片电压

楼主(2022-08-29):
一台HP VS17E液晶显示器雷击后不能开机,检查发现电源部分击穿,更换相同芯片后现在能正常开机,但过半个小时就出现黑屏,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颜色仍为蓝色,但不停闪动,不到一分钟后又自动启动,显示正常。另外,只要一按自动调整按钮就出现黑屏,依此判断问题是由显示器自动调节电路故障造成,但是自动调节电路中的 UTC LD1117AL找不到相同的型号,故用AIC1084- 3.3CM的自动稳压芯片代换,故障依旧,请问是否代换芯片与原芯片电压不一致引起的,应选取用何种电压的芯片

网友:
1117和1084的脚位一样的,关键是功率,电压等参数, 两者都是低压差线性稳压模块,当功率要求越高的时候,输入与输出脚的电压差距,就要求越小,通常这类芯片的压差都在1.7~~2V以内,如果输入与输出的压差在2V以上,在大电流状态下,此类芯片会严重发热~~~~~~ 1=地 2=输出 3=输入

网友:
    仔细看上面有个33的标识,那应该是3.3V,刚换了一个1。8V的就不能通电

网友:
    是不是元件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