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水位开关的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的差异

楼主(2022-08-29):
光电水位开关可以分为模拟信号、数字信号2种,这2种都是输出高低电平信号,但输出的电压不一样。
输出信号差异:
数字信号的就是输出0和1,供电5伏,有水输出0伏,无水则输出5伏。
模拟信号的则输出是一个固定范围的电压值,供电5伏,有水输出电压0~0.3伏,无水则输出大于4.5~5伏。
则实际应用时,有水时有可能输出4.6伏、4.7伏、4.9伏等,无水时有可能输出0.3伏、0.1伏、0.03伏。
规避处理差异:
数字信号的光电水位开关,内置芯片处理,因此会在出厂前已烧录好程序,通常程序上会增加防抖、防挂液、防水垢等处理,避免液面波动、有水垢、挂水珠时误判,缺点是出厂后程序不可变更。
模拟信号的光电水位开关,内部无芯片处理,则是由使用方(以下简称B方)做软件规避处理。这种优点是B方工程师可以依据自己熟知的客户使用情况,调整软件做规避处理。
B方需要将光电水位开关用在一个咖啡机上,但咖啡机销售地区水质不好,则B方可以做相关的硬水模拟测试,或直接询问A方(厂家)咨询数据,根据测试数据调整软件,就可以避免传感器因为头部结水垢导致误判。
当然,这种软件规避只能处理掉类似于薄薄一层淡黄色的水垢,如果是针对发霉变黑变绿的严重水垢,则无法通过软件规避处理,需清洗后传感器才能恢复正常工作。

                                                                          光电液位开关_流量计_倾倒开关_液位传感器厂家_能点科技有限公司/EPTSZ

网友:
无水状态时电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