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采样电路 疑问

楼主(2022-08-29):
请问图中R1和D1的作用是什么?
是F1自恢复保险丝断开后,给电机一个电流通路吗?不加可不可以?

谢谢。

网友:
电机开路,无影响。
电机短路,自恢复保险丝压降过高,VCC直接通过R1,D1把运放输出电压抬升。
就看软件逻辑如何处理了。

网友:
    当保险丝断开后,让ADC检测到一个特别大的信号,单片机就能判断出保险丝有问题.

网友:
    用于检测保险丝是否断开。D1用来消除保险丝正常工作时压降的影响,避免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