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率放大器为什么不能放大5.8G频率调制信号

楼主(2022-08-29):
    射频功率放大器为什么不能放大5.8G频率调制信号

网友:
    功率放大器有可工作的带宽。可工作是指其主要技术指标满足使用要求,例如增益,效率,线性度等。要看你的功放可工作带宽能不能达到5.8G。
另外,5.8G一般称为微波,射频这个概念指更低的频段。

网友:
    和是否为射频放大器无关,与电路组成结构相关。如果集电极供电不是用电感元件,集电极-发射极之间就不可能获得1个vcc的静态工作点,也就不可能输出2vcc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