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因为设计错误或安装错误而导致过流而烧坏元件,寻找故障的办法是什么?

楼主(2022-08-29):
避免因为设计错误或安装错误而导致过流而烧坏元件,寻找故障的办法是什么?

网友:
测量电压法。

网友:
将信号源加至输入端,然后依次往后测量各点的波形,看是否正常,以找到故障点。

网友:
看、听、闻、摸等。“看”就是看元件有无明显的机械损坏,例如破裂、烧黑、变形等;“听”就是听工作声音是否正常,例如一些不该响的东西在响,该响的地方不响或者声音不正常等;“闻”就是检查是否有异味,例如烧焦的味道、电容电解液的味道等,对于一个有经验的电子维修人员来说,对这些气味是很敏感的;“摸”就是用手去试探器件的温度是否正常,例如太热,或者太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