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人可以用matlab给做一个无功优化的仿真图吗?

楼主(2022-08-29):
有人可以用matlab给做一个无功优化的仿真图吗?

网友:
首先要有数据,数据来源可以用simulink的out模块
然后绘图指令用plotyy函数,该函数可以绘制双y轴图像
函数的调用形式,及基本参数设置可以参考下面代码:
% 参考代码:
kesi = linspace(0.001,1,60);
gama = atand(2.*kesi./sqrt(-2.*kesi+sqrt(4.*kesi.^4+1)));
sita = exp(-pi.*kesi./sqrt(1-kesi.^2));
[ax,h1,h2] = plotyy(kesi,gama,kesi,sita);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