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atlab画出带电导体的电场分布图

楼主(2022-08-29):
如何用matlab画出带电导体的电场分布图

网友:
先设定边界,及带电直导线的电势,然后将所要求的区域格点化,利用超松弛迭代求出每个格点的电势,相应的电场分布也就知道了,
此时所有的结果都可以按对应的格点存储成一个矩阵,想画图就容易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