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板为什么会跳印?怎么解决这一现状?

楼主(2022-08-29):
FPC板为什么会跳印?怎么解决这一现状?

网友:
跳印也称飞白。

网友:
由于电镀电流过大,镀层厚,造成图形线条过高,在网印柔性线路板印制板时,由于刮板刀与网印框成一定角度网印,所以在线条两侧由于线条过高,就不下墨,造成跳印。

网友:
刮板刀有缺口,缺口处不下墨,造成跳印。

网友:
控制电镀电流和检查刮板刀是否有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