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OSFET或者IGBT实现高频开关电源?

楼主(2022-08-29):
如何使用MOSFET或者IGBT实现高频开关电源?

网友:
开关K以必定的时刻间隔重复地接通和断开,在开关K接通时,输进电源E经过开关K和滤波电路供给给负载RL,在全部开关接通期间,电源E向负载供给能量;当开关K断开时,输进电源E便中断了能量的供给。可见,输进电源向负载供给能量是断续的,为使负载能得到接连的能量供给,开关稳压电源有必要要有一套储能设备,在开关接通时将一部份能量储存起来,在开关断开时,向负载开释。

网友:
输出端别离接有稳压、限流和稳流、限压等反应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