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串口波特率具体怎么算?

楼主(2022-08-29):
cpld串口波特率具体怎么算,比如说50M的晶振,要得到9600比特率,应该多少分频?

网友:
波特率是1S内传输的位数,50M晶振指每秒内脉冲个数,即每秒50*10^6的脉冲个数,每个脉冲1/(50*10^6)秒。分频数为每N个脉冲发送一个数据。N*[1/(50*10^6)]=1/9600,N=5208.简便算来,就是晶振除以比特率

网友:
    可以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
    emmmm 发现大家在回复别人问题的时候还是不够严谨,甚至出现错误,具体问题如下:
    1、你所使用的串口是否直接使用了晶振时钟作为串口工作时钟,中间是否存在分配和倍频,如果存在需要考虑进去,或者直接算自己的串口的工作时钟;
2、串口为了保证能正确的通信,是存在过采样的(16倍),也就是每个数据bit会被采样16次,所以楼上的算法不对,需要再除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