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点击保存提示警告求助

楼主(2022-08-29):
各位大佬,
点击SAVE提示报警告,但没看出是哪里出问题,是不是sigrity哪里要设置规则,新手,烦请各位指点

WARNING [Node Placement]: Node206971::GND at (143.578mm, 132.688mm) on layer Signal$TOP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Node Placement]: Node206117::GND at (95.517mm, 109.995mm) on layer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Node Placement]: Node207005::GND at (156.575mm, 57.134mm) on layer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Node Placement]: Node206160::GND at (155.173mm, 79.820mm) on layer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Node Placement]: Node206179::GND at (144.899mm, 63.703mm) on layer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11200::GND at (78.553mm, 122.712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12064::GND at (95.546mm, 122.578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13072::GND at (164.985mm, 70.455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24423::GND at (115.047mm, 10.426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27191::GND at (200.754mm, 52.577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8951::GND at (152.865mm, 79.728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8961::GND at (153.665mm, 79.728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8991::GND at (154.465mm, 83.728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041::GND at (160.065mm, 79.728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061::GND at (158.465mm, 79.728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091::GND at (156.065mm, 79.728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101::GND at (159.265mm, 79.728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131::GND at (155.265mm, 79.728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361::GND at (148.865mm, 69.631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371::GND at (148.065mm, 69.631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471::GND at (153.665mm, 65.631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481::GND at (160.065mm, 65.631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591::GND at (153.665mm, 69.631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611::GND at (160.065mm, 69.631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621::GND at (158.465mm, 69.631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631::GND at (157.665mm, 69.631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641::GND at (155.265mm, 69.631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651::GND at (156.065mm, 69.631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661::GND at (154.465mm, 69.631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39671::GND at (159.265mm, 69.631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40277::GND at (152.065mm, 37.437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40552::GND at (153.665mm, 37.437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40585::GND at (152.865mm, 37.437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40673::GND at (159.265mm, 37.437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40684::GND at (155.265mm, 37.437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40695::GND at (156.865mm, 37.437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40706::GND at (157.665mm, 37.437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40717::GND at (156.065mm, 37.437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40728::GND at (158.465mm, 37.437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41135::GND at (152.865mm, 23.086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41146::GND at (153.665mm, 23.086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41179::GND at (158.465mm, 23.086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41223::GND at (157.665mm, 23.086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41234::GND at (156.865mm, 23.086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Via Placement]: Via41278::GND at (159.265mm, 23.086mm) with lower node on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WARNING [Node Placement]: Node155676!!2::GND at (160.333mm, 86.927mm) on layer Signal$BOTTOM has a placement warning.

网友A:
没设置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设置好吧。

这跟哪里的设置相关呢,没看到有类似PCB的设置啊

网友B:
    按提示的坐标检查一下过孔连接情况,警告信息而已,不一定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提示的坐标检查一下过孔连接情况,警告信息而已,不一定要处理

    OK

网友:
    警告,可以直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