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UKEN-CR8000中,如何建X-net。(差分线中间桥接有其他器件)

楼主(2022-08-29):
如题,现有一组差分线,但是中间被器件分割成了几段。这样不方便查看等长。
我的想法:将A1+A2+A3合成一个net:A
                将B1+B2+B3合成一个Net:B
                最后再将A和B组成一个差分。

楼主:
    请求网友支招。。刚开始学CR8000,所以很多找不到方法~

网友A:
    首先CR-8000是要在规则管理器里面先将带有电源和地的网络筛选出来,以免在创建E-net(X-net)的过程中有错误,然后CR-8000是可以自动创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CR-8000是要在规则管理器里面先将带有电源和地的网络筛选出来,以免在创建E-net(X-net)的过程中有错误 ...

有具体操作说明么?

网友:
    build electrical net就行了

网友B(2022-10-30):
    在这里加问一下,CR8000与CR5000的gerber后缀格式是一样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加问一下,CR8000与CR5000的gerber后缀格式是一样的吗?谢谢!

不一样的。

网友:
    分析是对的,吧规则设置好 就行

网友C(2025-03-05):
    常规生成e-net 只需要在约束管理器utility-reconstruct enet 自动生成e-net。
就是把中间的无源器件的前缀设置进去。例如器件连接顺序是:U1-L1-R1-J1
    那只需要确认重构的e-net的时候options里的passive component header里有L和 R即可生成u1-j1的enet

但是你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前缀要跳过的有u,源器件也是u。
所有要单独指定u30要跳过。
    那我们就用默认的自动生成enet,然后单独将要当作无源器件跳过的L23和U30

如上图,需要将L23的pin2、3设置一起,pin4、5设置一起 U30的pin1、4设置一起,pin2、3设置一起
    设置如下:

设置l23和u30的pin对应的e-net serires属性,需要绑定在一起的设置成一样就行,例如1和1 3和3 a和a都行,只要值一样
    设置完成后在reconstruct e-net,即可生成两个enet。
    在生成enet的时候注意下option里的passive那一项,因为我们要跳过u30,如果设置前缀u折会把u30和u11都跳过,所有设置u30即可

剩下就是将这两个enet组成差分,设置长度,公差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规生成e-net 只需要在约束管理器utility-reconstruct enet 自动生成e-net。
    就是把中间的无源器件的前 ...

    以上是cr8000的design force的设置
    如果是board designer也是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生成e-net 只需要在约束管理器utility-reconstruct enet 自动生成e-net。
就是把中间的无源器件的前 ...

厉害 了,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 了,我试试

    没苦硬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