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问题请指点

楼主(2022-08-30):
下图中的3脚OUT没有方波输出,上面的2125的HO脚也没有输出,供电正常,请老师们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这图实在看不懂。
    上面那个芯片IR2125,连电源都没有加上,怎么可能工作?
下面的芯片ICM755,猜想是类似于555的电路,也没有电源。

网友:
    IGBT的负载(LOAD)放到了近地一侧,成了发射极输出,这也让我看不懂。

网友:
    H.V.RTN和地线符号联接在一起,那就是说,是同一个节点。这是第三个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