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D CPLD 以及FPGA可以多次重复擦写吗?如果能是用什么软件或则其他的什么方法实现...

楼主(2022-08-30):
    PLD cpld 以及FPGA可以多次重复擦写吗?如果能是用什么软件或则其他的什么方法实现的呢?

网友A:
    可以擦写呀,你要看看是那家公司出的芯片,都是有相应的开发软件的,使用JTAG接口来实现从新烧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擦写呀,你要看看是那家公司出的芯片,都是有相应的开发软件的,使用JTAG接口来实现从新烧写的

    各个公司开发软件都不一样啊?是不是他们虽然都不一样,但都是基于汇编语言的呢?由于我们一点都还没有学,所以一点也不懂。。。

网友:
    他们的开发语言是硬件描述语言,像VHDL,verilog HDL等这样的硬件开发语言。他们是可以相互移植只要软件支持哪种硬件语言。xilinx、altera这两家的芯片为主,他们官网有开发软件

网友:
    可以!!各自FPGA的厂商的编辑软件就自带编程下载器啦!比如quartus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