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一个figure图上能不能同时显示两个动态图

楼主(2022-08-30):
    matlab 一个figure图上能不能同时显示两个动态图

网友:
     可以把colormap给freeze住。这样,只要之前画图的时候设置好colormap,再用freezeColors将colormapfreeze住,再hold on 继续画下一个图就可以另外设置colormap了!

网友:
    举个例子简单说一下:
           figure;
           surf(x,y,z);    %第一幅图
           colormap jet    %设置好第一幅图的色图为jet       freezeColors    %冻结色图
       hold on
       surf(x,y,z.*0-10,z)  %画第二幅图,这里surf用了四个参数,第三个是z坐标的数据,为z.*0-10,其实就是在z=-10处画了一个平面。第四个参数z,意思是在这个平面上按照z矩阵的数据上色,这样就是用颜色来表示z的数据。
       colormap hot    %设置第一幅图的色图为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