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单管和MOS管的区别,MOSFET是MOS吗?

楼主(2022-08-30):
IGBT单管和MOS管的区别,MOSFET是MOS吗?

网友:
从结构来说,以N型沟道为例,IGBT与MOSFET(VDMOS)的差别在于MOSFET的衬底为N型,IGBT的衬底为P型。

网友:
从原理上说IGBT相当与一个mosfet和一个BIpolar的组合,通过背面P型层的空穴注入降低器件的导通电阻,但同时也会引入一些拖尾电流等问题。

网友:
    从产品来说,IGBT一般用在高压功率产品上,从600V到几千伏都有;MOSFET应用电压相对较低从十几伏到1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