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壳·ARM开发教程4】ARM功能手机-开发接口连接教程

楼主(2022-08-30):
ARM功能手机
——疯壳·开发板系列
开发接口连接教程

图1

    内容简介
    本文档主要介绍在使用开发板进行开发时需要的模块,以及如何正确连接,并下载一个简单的流水灯程序来检验是否正确。读者在看本文档时,应该已经看过《开发环境搭建教程》以及《如何上电》教程,没有看的朋友建议先看一下,然后再来看本教程。
    使用到的模块有:手机开发板主控底板,JLINK模块,USB转串模块,杜邦线。

    第一节 开发接口连接

    首先使用JLINK通过杜邦线连接手机主控底板,连接方式如下:
    1、JLINK一端只需要使用杜邦线连接JLINK的SWC、SWD、GND三个引脚,如下图所示:

    图2
    2、手机主控底板一端需要使用杜邦线连接左侧J6三个引脚,与JLINK的是哪个引脚一一对应,分别为SWC-->SWCLK、SWD-->SWDIO、GND-->GND,如下图所示:

    图3
    3、将JLINK插上电脑的USB接口。
    然后使用USB转串模块通过杜邦线连接手机主控底板,连接方式如下:
        1、USB转串模块一端只需要使用杜邦线连接RXD、TXD、GND三个引脚,如下图所示:

    图4
        2、手机主控底板一端需要使用杜邦线连接左侧J7三个引脚,与USB转串模块的引脚一一对应(串口引脚交叉),分别为RXD-->TXD、TXD-->RXD、GND-->GND,如下图所示:

    图5
        3、将USB转串模块插上电脑的USB接口。
    连接好JLINK与USB转串模块之后,就可以给开发板供电,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考《如何上电》教程,路径为:..\WT_Mobile\0.从这里开始\0.开机测试。
    这样硬件连接方面就完成了。

    第二节 下载流水灯程序

    打开流水灯程序的keil工程文件GPIO流水灯.uvproj,路径为:..\WT_Mobile\1.初级教程\STM32F407\1_GPIO\GPIO流水灯\user,如下图所示:

    图6
    打开代码后先点击编译按钮,编译完成没有错误之后直接点击Load按钮下载代码,如果需要调试,单步运行代码就点击DEBUG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7
    如果按Load按钮下载需要按一下板子上的复位按键。如果点击的DEBUG按钮就需要点击全速运行,就会看到板子上的两个LED灯交替闪烁,说明连接是正确的。

文件下载请点击:

网友:
    功能机现在都很少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