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matlab大神解答仿真问题

楼主(2022-08-30):
如何用matlab仿真一个正弦+余弦+随机信号的频谱图

网友:
    建议在帮助中搜fft,其范例example就是很好的例子,直接看英文原文更详细。程序如下,
%%模拟创建需要观察的信号
Fs = 1000; % Sampling frequency
T = 1/Fs; % Sample time
L = 1000; % Length of signal
t = (0P-1)*T; % Time vector
    % Sum of a 50 Hz sinusoid and a 120 Hz sinusoid
x = 0.7*sin(2*pi*50*t) + sin(2*pi*120*t);
%这里改成加个cos的就是你想要的了 幅度相位平率组合自己设置吧
    y = x + 2*randn(size(t)); % Sinusoids plus noise
    plot(Fs*t(1:50),y(1:50))
title('Signal Corrupted with Zero-Mean Random Noise')
xlabel('time (milliseconds)')
%%fft观察信号的频谱图
NFFT = 2^nextpow2(L); % Next power of 2 from length of y
Y = fft(y,NFFT)/L;
    f = Fs/2*linspace(0,1,NFFT/2+1);
lot single-sided amplitude spectrum.
plot(f,2*abs(Y(1:NFFT/2+1)))
    title('Single-Sided Amplitude Spectrum of y(t)')
    xlabel('Frequency (Hz)')
    ylabel('|Y(f)|')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