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cpld,也有基于查表的了,如altera的maxii系列,看了它的结构说明怎么感觉就是...

楼主(2022-08-30):
我看又的说普通结构的cpld内部是熔断丝的,是一次性的,程序配置进去之后就不能重新配置了,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
CPLD都是可重配的。一些很早的可编程逻辑只能一次性编程,不能重新配置,这些器件在一般的场合早已不使用了。

网友:
基于查找表的CPLD,实际上就是内置配置FLASH的小型FPGA,因为其在上电后的很短时间内能完成自动配置,在用户看来即具备“掉电非易失”的特性,因此被定义为CPLD

网友:
CPLD都是可重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