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手持机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2022-08-30):
    RFid手持机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rfid手持机一般具有如下功能:
      1. RFID不同频段的读写2. Wi-Fi/GPRS/蓝牙 无线数据传输      3.GPS卫星定位  4. 摄像头摄像5. 指纹识别
RFID技术的典型应用物流和供应管理
      生产制造和装配
  航空行李处理
  邮件/快运包裹处理
  文档追踪/图书馆管理
      动物身份标识
  运动计时
  门禁控制/电子门票
      道路自动收费
  城市一卡通的应用
  高校手机一卡通的应用。
      仓储中塑料托盘、周转筐中的应用

网友:
    RFID手持机和RFID阅读器的功能是一样的,既能读取RFID卡片的信息,也能对RFID射频卡里面的信息进行逻辑处理,除此之外,RFID手持机携带方便,更适合管理者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