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cst中能否根据耦合微带线的奇偶模阻抗计算微带线的尺寸

楼主(2022-08-30):
    请问cst中能否根据耦合微带线的奇偶模阻抗计算微带线的尺寸!谢谢

网友:
    根据传统公式,编程算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一般的算法里面都有的吧。以前学矩量法里面就有。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工具哦,ADS里有计算传输线尺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