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压基准与稳压芯片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8-30):
最近看到板子上的一个芯片REF3125,叫串联电压基准,产生一个2.5V的电压,不知道这种芯片和一般的稳压芯片比如AMS1117,有什么区别,可以互相替换么?

网友:
通常来说,"电压基准"的输出电流小,精度高."稳压芯片"的输出电流大,精度低.也有"稳压芯片"精度很高的."电压基准"一般用作ADC,运放等的参考电压.

网友:
再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吧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