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选型,需要电流电压多种采集AD和DA转换

楼主(2022-08-30):
    大家要做小工程的处理,需要AD和DA转换,还需要电流电压多种采集,大家一般都会用哪种单片机7 U9 k. h  I# T, D

网友:
    转换精度,采样率,什么都不说我们也都不是算命的。

网友:
    通过4051 4052 4053可以拓展更多  看你实际需要使用多少个

网友:
    电流串电阻可以转换成电压ad采集 ,具体用什么芯片全看,你的工程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