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冲孔常见的失误及解决方法都有哪些?

楼主(2022-08-30):
  PCB线路板冲孔常见的失误及解决方法都有哪些?

  随着电子装联技术质量的提高以及市场的竞争需要,全自动插装机得到迅速普及。这样对单面PCB纸基板材冲孔质量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那么,PCB线路板冲孔常见的失误及解决方法都有哪些呢?

  一、毛刺
  产生原因:凹、凸模间隙过小,造成在凸模和凹模两侧产生裂纹而不重合;或凹、凸模间隙过大,像撕裂那样完成剪切,造成裂纹不重合。刃口磨损或出现圆角与倒角,整个断面产生不规则的撕裂。
  解决方法:合理选择凹、凸模的冲裁间隙,冲裁剪切介于挤压和拉伸之间,当凸模切入材料时,刃口部形成楔子,使板材产生近于直线形的重合裂纹。及时对凹、凸模刃口所产生的圆角或倒角进行整修。

  二、铜箔面孔口周围凸起
  产生原因:凹、凸模冲裁间隙过小,当凸模入被预热而软化的印制板时,板材就在凸模周围产生向外,向上的挤压移动。
  解决方法:被冲裁应超过原设计厚度的百分之二十;否则更换板材或重新设计冲模。

  三、孔口铜泊向上翻起
  产生原因:
  1、由于反冲,使铜箔拉入凹、凸模的冲裁间隙中。
  2、铜箔与基材的结合力差,当凸模从被从被冲的印制板孔中拔出时,铜箔随凸模向上提拉。
  3、凸模刃口端有倒锥,鼓胀变形,当凸模从被冲印制板的孔中拔出时,铜箔随凸模向上提拉。
  解决方法:采用正冲,或更换凸模。凸模与卸料板的配合间隙不能大,应采用滑配合。

  四、基板面孔口周围分层泛白
  产生原因:
  1、凹、凸模冲裁间隙不适当或凹模式刃口变钝。冲孔时,被冲板材难以在凹模式刃口处形成剪切裂口。
  2、基板冲裁性能差或没有在冲裁前预热。
  3、压料力小。
  4、凹模刃口下部漏料孔堵塞或漏料阻力大,产生膨胀分层。
  解决方法:
  1、合理扩大凹,凸模冲裁间隙;
  2、及时修复变钝的凹模刃口;
  3、增加压料力;
  4、调整基板预热温度;

  五、孔壁倾斜和偏位
  产生原因:
  1、凸模刚性较差,定心不稳,倾斜冲入工件。
  2、凸模安装倾斜或与卸料板的配合间隙太大,卸料板对凸模起不到精密导向作用;
  3、凹、凸模的配合间隙不均匀。间隙小的一边,凸模径向受力大,向间隙大的一边滑移;
  解决方法:
  1、合理选择凸模的材料;提高凸模刚性、强度、硬度和不直度。
  2、提高凸模与凹模的加工同心度和装配同心度。
  3、提高凸模与卸料板的配合精度,确保精密导向。

  以上便是PCB线路板冲孔常见的失误及解决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怎样有效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