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功放音响系统,放置PPTC会影响音质效果么?

楼主(2022-08-30):
请教一下,功放音响系统,放置PPTC会影响音质效果么?

网友:
会影响的。。。

网友:
说完全没影响应该是不可能的,但是影响应该很小。

网友:
PPTC的电阻值很小的,你选合适的贴片型器件寄生电感和电容值也不会很大,影响就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