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录制叠层切换遇到问题

楼主(2022-08-3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录制功能进行叠层切换

个人在16.6及更低的版本中习惯用录制功能切换叠层

主要用于布局布线时切换为单独的顶底层内容或同时显示顶底层内容

还有调整丝印时快速切换到丝印层

但是在17.2中使用录制功能时却出现了问题

16.6的录制文件不能在17.2中直接使用

在17.2中重新录制成功后

切换到另外一块PCB时调用录制文件得到的却不是之前录制的结果

比如之前录制的快速切换到包含焊盘、器件边框、位号、过孔、开窗、板框

换到另外一块板子后再调用这个录制的命令

显示出来的只有器件边框或其它内容

麻烦知道这个问题的小伙伴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尽量别用录制,16.6和17.2貌似分别是用VC和QT写的。界面、对话框实现基本都不一样了。但SKILL是不会变的。
有很多开源的SKILL换层,直接拿来用 或者 根据自己的需求简单修改下都可以。
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就把录制的17.2的文件内容发上来,看了脚本文件才更方便定位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别用录制,16.6和17.2貌似分别是用VC和QT写的。界面、对话框实现基本都不一样了。但SKILL是不会变的。
 ...

    附件是录制的切换到丝印层的文件,劳驾
也可以在百度网盘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VV_C9I-qwrSBwCucGuU4Q
提取码:6666

    640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引用 楼主:
附件是录制的切换到丝印层的文件,劳驾

    下载附件扣威望,附百度网盘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VV_C9I-qwrSBwCucGuU4Q
提取码:6666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附件扣威望,附百度网盘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VV_C9I-qwrSBwCucGuU4Q
    提取 ...

    看了,还是不建议你用脚本。

简单点说,就是这个脚本是在你打开颜色管理器后,记录的是你点了第几行的第几个勾,你层叠一换,行就变了,肯定就不准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之前有人问过,17.2确实记录是按第几行来的,不能再这上面录制。听说直接在16.6上面录制scr文件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还没试,你可已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之前有人问过,17.2确实记录是按第几行来的,不能再这上面录制。听说直接在16.6上面录制scr文件直 ...

16.6录制的拿过来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还是不建议你用脚本。

简单点说,就是这个脚本是在你打开颜色管理器后,记录的是你点了第几行的 ...

    原来如此,那只能再找找其它的方式了。谢谢!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hug::hug::h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脚本??功力問題.
像要一鍵轉3D和2D就是必須用錄製的,
重點在看懂不懂原廠支援的指令.

请问版主是怎么快速切换到指定叠层的?
env中添加命令然后使用快捷键切换?
或者是添加光绘层之后鼠标操作切换?
还有其它原厂指令能支持快速切换的吗?

网友(点评):
不是快速,而是把錄製的切換層面的部份, 用指令改掉而已.

网友(2025-07-30):
    我也遇到过,做个记号。

网友:
对于喜欢按数字换层的,提供一种好玩的换层代码。
    1. funckey ~Q 'skill for(n 1 length(axlSubclasses("ETCH")) str = "" foreach(cls list("pin" "via class" "drc error class" "etch" "plan") str = strcat(str sprintf(nil "color -toggle \"%s/%s\";" cls nthelem(n axlSubclasses("ETCH"))))) axlSetFunckey(sprintf(nil "x%01d" n) str t))'

    解释一下,按Ctrl+Q,会给你生成你的层数个快捷键,假如你有10层,就会临时给你生成10个快捷键。
    比如按x1,会打开第一层,再按一次x1,会关闭第一层。但是这个只能支持9层或者以下的层数。到第十层就要在控制台输入x10按回车了,因为会被x1提前响应。

    1. funckey ~W 'skill for(n 1 length(axlSubclasses("ETCH")) str = "" foreach(cls list("pin" "via class" "drc error class" "etch" "plan") str = strcat(str sprintf(nil "color -toggle \"%s/%s\";" cls nthelem(n axlSubclasses("ETCH"))))) axlSetFunckey(sprintf(nil "m%02d" n) str t))'

    这个代码支持99层以下的层数,但是需要按m01,m02,以此类推。

仅供娱乐,或者自行修改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