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进行散热都有哪些方式?

楼主(2022-08-31):
  PCB电路板进行散热都有哪些方式?

  电子设备工作时产生的热量,使设备内部温度迅速上升,若不及时将该热量散发,设备会持续升温,器件就会因过热失效,导致电子设备的可靠性下降。那么,PCB电路板进行散热都有哪些方式呢?

  1、高发热器件加散热器、导热板。
  当PCB中有少数器件发热量较大时(少于3个)时,可在发热器件上加散热器或导热管。当发热器件量较多时(多于3个),可采用大的散热罩(板),它是按PCB上发热器件的位置和高低而定制的专用散热器,将散热罩整体扣在元件面上,与每个元件接触而散热。

  2、通过PCB板本身散热。
  目前广泛应用的PCB板材是覆铜/环氧玻璃布基材或酚醛树脂玻璃布基材,这些基材散热性差,作为高发热元件的散热途径,几乎不能指望由PCB本身传导热量。随着电子产品进入到部件小型化、高密度安装、高发热化组装时代,由于QFP、BGA等表面安装元件的大量使用,元器件产生的热量大量地传给PCB板。因此,解决散热的最好方法是提高与发热元件直接接触的PCB自身的散热能力。

  3、采用合理的走线设计实现散热 。
  由于板材中的树脂导热性差,而铜箔线路和孔是热的良导体,因此提高铜箔剩余率和增加导热孔是散热的主要手段。

  4、对于采用自由对流空气冷却的设备,最好是将集成电路按纵长方式排列,或按横长方式排列。

  5、同一块印制板上的器件应尽可能按其发热量大小及散热程度分区排列,发热量小或耐热性差的器件放在冷却气流的最上流(入口处);发热量大或耐热性好的器件放在冷却气流最下游。

  6、在水平方向上,大功率器件尽量靠近印制板边沿布置,以便缩短传热路径;在垂直方向上,大功率器件尽量靠近印制板上方布置,以便减少这些器件工作时对其他器件温度的影响。

  7、对温度比较敏感的器件最好安置在温度最低的区域(如设备的底部)。

  以上便是PCB电路板进行散热的一些方式,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可以贴散热片

网友:
    电脑主板一般芯片上加铜管,要散热再好点,可以加风扇。电源板一般MOS管可以锁在散热片上,大功率的IGBT甚至可以考虑水冷,功率再大点的PCB可以做成铝基板,铝基板下面可以再贴个大铝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