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串口通信多波特率选择(51系列通用)

楼主(2022-08-31):
多种波特率封装成函数,方便使用。
11.0592Mhz,12.00Mhz波特率都配置好了,直接改参数调用就行,附详细注释方便学习
全部亲自试过了,误差0.00%

运行截图:
(注意串口通信波特率与程序一致)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 <STC12C5A60S2.H>
  • void UART_Init(unsigned int BaudRate) //串口初使化函数  11.0592Mhz 12单片机
  • {
  •         unsigned char TH1_Dat;
  •         unsigned char PCON_Dat;
  •         switch(BaudRate)
  •     {
  •        case 1200:  TH1_Dat=0xE8; PCON_Dat=0x00; break;
  •        case 2400:  TH1_Dat=0xF4; PCON_Dat=0x00; break;
  •        case 4800:  TH1_Dat=0xFA; PCON_Dat=0X00; break;
  •        case 9600:  TH1_Dat=0xFD; PCON_Dat=0x00; break;
  •        case 14400:  TH1_Dat=0xFE; PCON_Dat=0X00; break;
  •     }
  •         TMOD &= 0x0F;         //清除高4位数据
  •     TMOD |= 0x20;        //定时器工作模式,0x20-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     SCON = 0x50;          //串行口工作方式控制寄存器,当前为1
  •                                         //Bit[7:6],00为工作方式0,01方式1,10方式2,11方式3
  •     TH1 = TH1_Dat;         //8位自动重装载定时器模式下,TH1被用作自动重装载值寄存器
  •     TL1 = TH1_Dat;             //TL1为计数寄存器
  •     PCON |= PCON_Dat;         //Bit7-波特率倍增位:0-不培增  1-培增
  •     EA = 1;               //打开总中断
  •     ES = 1;               //串口中断允许位
  •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 }
  • //void UART_Init(unsigned int BaudRate) //串口初使化函数  12.00Mhz 12单片机
  • //{
  • //        unsigned char TH1_Dat;
  • //        unsigned char PCON_Dat;
  • //        switch(BaudRate)
  • //    {
  • //       case 1200:  TH1_Dat=0xCC; PCON_Dat=0x80; break;
  • //       case 2400:  TH1_Dat=0xE6; PCON_Dat=0x80; break;
  • //       case 4800:  TH1_Dat=0xF3; PCON_Dat=0X80; break;
  • //    }
  • //        TMOD &= 0x0F;         //清除高4位数据
  • //    TMOD |= 0x20;        //定时器工作模式,0x20-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 //    SCON = 0x50;          //串行口工作方式控制寄存器,当前为1
  • //                                        //Bit[7:6],00为工作方式0,01方式1,10方式2,11方式3
  • //    TH1 = TH1_Dat;         //8位自动重装载定时器模式下,TH1被用作自动重装载值寄存器
  • //    TL1 = TH1_Dat;             //TL1为计数寄存器
  • //    PCON |= PCON_Dat;         //Bit7-波特率倍增位:0-不培增  1-培增
  • //    EA = 1;               //打开总中断
  • //    ES = 1;               //串口中断允许位
  • //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 //}
  • void main()
  • {
  •         UART_Init(14400);
  •         while(1);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
  •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         receiveData=SBUF;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SBUF=receive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