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液晶驱动源码,独创中英文混合输出 控制器7920

楼主(2022-08-31):
控制器7920
 代码没啥好说,我尽量多写了注释,播放动画也很流畅的
亮点就是支持中英文混合输出,其他没啥

昨天发现座的公交车上用的也是这种12864 ,显示温度和时间...

c语言程序:

  • #ifndef  _LCD12864_H
  • #define         _LCD12864_H
  • #include "my51.h"
  • #define LCD_dataBus  P0           //总线
  • sbit LCD_EN = P3^4;                   //使能控制
  • sbit LCD_RS = P3^5;                   //数据_命令选择端
  • sbit LCD_RW = P3^6;                   //读写控制
  • sbit LCD_PSB= P3^7;                   //串并选择,H并行,L串行
  • extern bool bShowPicFlag;  //绘图时图像显示控制(仅控制GDRAM)
  • /*************************基本功能函数*********************************************/
  • extern void LCD12864_init();                                        //初始化,必须置顶调用
  • extern void LCD12864_setPos(u8 row, u8 cols);        //设置光标位置
  • extern void LCD12864_writeByte(u8 dat);                        //写一个字节
  • extern void LCD12864_writeCmd(u8 cmd);                        //写指令
  • extern   u8 LCD12864_readByte();                                //读一个字节ram
  • extern   u8 LCD12864_readIR();                                        //读暂存器
  • extern bool LCD12864_isBusy();                                        //判忙
  • /*************************调用基本字库显示文字**************************************/
  • //独创支持全角半角字符及中英混合的字符串,或字符串的子串,起始行号row(0-3)和列坐标cols(0-15),写满屏幕为止
  • //行号4-7行是滚动区
  • extern void LCD12864_writeData(u8 row, u8 cols,u8* pBuf,u8 dataSize);//写一堆数据
  • extern void LCD12864_earseSomeDDRam(u8 row,u8 cols,u8 dataSize);        //擦除N字节DDRam
  • /*************************用户自定义图标字体****************************************/
  • extern void LCD12864_writeCGRAM(u8 userRamNum,u8* pCGRAM_userCode); //写自定义图标字体
  • extern void LCD12864_showCGRAM(u8 row,u8 cols,u8 num) ;        //显示自定义图标字体,row(0-3),cols(0-15)
  • extern void LCD12864_clearCGRAM(u8 CGRAM_groupNum) ;    //CGRAM清零(初始化也可清0)
  • /*************************图像显示功能函数**********************************************/
  • extern void LCD12864_showGDRAM(bool bShowImage);          //GDRAM绘图显示开关
  • extern void LCD12864_clearGDRAM();                                            //液晶整个可视区的GDRAM快速清0
  • //前4参数:起始点x(0-7)位址,y(0-63)坐标,要显示的宽度(1-128)和高度(1-64)[可显示从图像左上角开始的部分区域]
  • //后4参数:图像代码地址,图像本身的宽度(1-128)和高度(1-64), 反白(true反白,false不反白)
  • //画图填充GDRAM        ,注:显示的区域或者图像本身宽度必须是8的倍数
  • extern u8 LCD12864_drawGDRAM(u8 x,u8 y,u8 width,u8 height,u8 *pImageCode,u8 imageWidth,u8 imageHight,bool bReverse);
  • extern void LCD12864_drawDot(u8 x,u8 y,u8 flag);                   //打点,x(0-127),y(0-63),flag(0正常,1反白,2清0)
  • extern bool LCD12864_drawXYLine(u8 x1, u8 y1,u8 x2, u8 y2,u8 flag);                  //画水平或垂直直线
  • extern void LCD12864_drawAnyLine(u8 x1, u8 y1,u8 x2, u8 y2,u8 flag) ;          //画任意直线
  • extern void LCD12864_drawRectangle(u8 x,u8 y ,u8 width,u8 height,u8 flag);//画矩形
  • extern void LCD12864_drawFillRect(u8 x,u8 y, u8 width,u8 hight,u8 flag);  //填充矩形,可对矩形区反白或清0
  • extern void LCD12864_drawVerticalSquare(u8 x,u8 y,u8 r,u8 flag)        ;                   //画站立的正方形
  • extern void LCD12864_drawCircle(u8 x0,u8 y0,u8 r,u8 flag);                                    //画圆
  • //打点法全屏画图有点慢了,打点法反白矩形区还可以,建议矩形范围小一些,不然比较慢
  • //打点法效果最好,因为文字的矩形区比较小,速度很快
  • //不过绘图法反白文字效率高,flash空间充裕的建议用绘图法
  • /***************************全屏滚动*******************************************/
  • //需要滚动时,用LCD12864_writeScrollData()函数,参数和LCD12864_writeData()一样
  • extern void LCD12864_writeScrollData(u8 row,u8 cols,u8* pBuf,u8 dataSize);//写数据 (滚动模式)
  • extern void LCD12864_setScrollPos(u8 row, u8 cols);                //设置滚动模式的坐标
  • extern void LCD12864_showScrollCGRAM(u8 row,u8 cols,u8 CGRAM_groupNum);//用于CGRAM滚动显示前执行
  • extern void LCD12864_startScroll(u8 scrollNum,u16 delay_ms);  //滚动开始
  • #endif

  • #include "lcd12864.h"
  • //图像与文字,图像与用户图标,像素重合时是异或关系
  • //文字与用户图标是覆盖关系
  • bool bShowPicFlag=false;                  //绘图时图像显示控制
  • /*
  • u8 LCD12864_table[]={"123456789"};
  • */
  • void LCD12864_drawFillRect(u8 x,u8 y, u8 width,u8 hight,u8 flag)//填充任意位置的整个矩形
  • {//矩形起始坐标x(0-127),y(0-63),宽(1-128)高(1-64),flag有3种值,0正常填充,1反色,2清0
  •         u8 i=0;
  •         u8 j=0;
  •         if(0==width||0==hight)         //矩形宽度或高度为0时返回
  •         {
  •                 return ;
  •         }
  •         if( (x+width>128 ||(y+hight)>64)  )
  •         {
  •                 led2=0;
  •                 return;
  •         }
  •         for(j=0;j<hight;j++)
  •         {
  •                 for(i=0;i<width;i++)
  •                 {
  •                         LCD12864_drawDot(x+i, y+j,flag);
  •                 }
  •         }
  • }
  • void LCD12864_drawRectangle(u8 x,u8 y, u8 width,u8 hight,u8 flag)//画矩形
  • {        //矩形起始坐标x(0-127),y(0-63),宽度(1-128)和高度(1-64)        flag有3种值,0正常写1,1反色,2清0
  •         if(0==width||0==hight)         //矩形宽度或高度为0时返回
  •         {
  •                 return ;
  •         }
  •         width--;hight--;
  •         LCD12864_drawXYLine(x, y,x+width, y, flag);
  •         LCD12864_drawXYLine(x+width, y,x+width, y+hight, flag);
  •         LCD12864_drawXYLine(x, y,x, y+hight, flag);
  •         LCD12864_drawXYLine(x, y+hight,x+width, y+hight, flag);
  • }
  • bool LCD12864_drawXYLine(u8 x1,u8 y1,  u8 x2, u8 y2,  u8 flag)//画水平或垂直直线
  • {        //起始点坐标和终点坐标,x(0-127),y(0-63),  flag有3种值,0正常写1,1反色,2清0
  •         u8 n=0;
  •         if(flag>2|| x1>127||x2>127||y1>63||y2>63)
  •         {
  •                 return false;
  •         }
  •         if(x1==x2)
  •         {
  •                 for(n=0;n<abs(y2-y1)+1;n++)
  •                 {
  •                         LCD12864_drawDot( x1,y1+(y2>=y1?n:-n) ,flag);
  •                 }
  •         }
  •         if(y1==y2)
  •         {
  •                 for(n=0;n<abs(x2-x1)+1;n++)
  •                 {
  •                          LCD12864_drawDot(x1+(x2>=x1?n:-n),y1,flag)        ;
  •                 }
  •         }
  •         return true;
  • }
  • void LCD12864_drawCircle(u8 x0,u8 y0,u8 r,u8 flag)
  • {
  •         s8 a,b;
  •         s8 di;
  •         if(r>31 ||r==0) return;    //参数过滤,次液晶显示的最大圆半径为31
  •         a=0;
  •         b=r;
  •         di=3-2*r;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         while(a<=b)
  •         {
  •                 LCD12864_drawDot(x0-b,y0-a,flag);  //3
  •                 LCD12864_drawDot(x0+b,y0-a,flag);  //0
  •                 LCD12864_drawDot(x0-a,y0+b,flag);  //1
  •                 LCD12864_drawDot(x0-b,y0-a,flag);  //7
  •                 LCD12864_drawDot(x0-a,y0-b,flag);  //2
  •                 LCD12864_drawDot(x0+b,y0+a,flag);  //4
  •                 LCD12864_drawDot(x0+a,y0-b,flag);  //5
  •                 LCD12864_drawDot(x0+a,y0+b,flag);  //6
  •                 LCD12864_drawDot(x0-b,y0+a,flag);
  •                 a++;
  •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                 if(di<0)
  •                 di +=4*a+6;
  •                 else
  •                 {
  •                         di +=10+4*(a-b);
  •                         b--;
  •                 }
  •                 LCD12864_drawDot(x0+a,y0+b,flag);
  •         }
  • }
  • void LCD12864_drawVerticalSquare(u8 x,u8 y,u8 r,u8 flag)        //画站立的正方形
  • {
  •     u8 a,b;
  •     float c=0;
  •     a = 0;
  •     b = r;
  •     c = 3 - 2*r;
  •     while(a < b)
  •     {
  •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         if(c < 0)
  •         {
  •             c = c+4*a + 6;
  •         }
  •         else
  •         {
  •             c= c + 4*(a - b) + 10;
  •             b-=1;
  •         }
  •         a = a + 1;  //控制打点间隔
  •     }
  •     if(a == b)
  •     {
  •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         LCD12864_drawDot(x-a,y+b,flag);
  •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         LCD12864_drawDot(x-b,y-a,flag);
  •     }
  • }
  • void LCD12864_drawAnyLine(u8 StartX, u8 StartY,u8 EndX, u8 EndY, u8 flag)  //画任意直线
  • {
  •     u8 t, distance ;      /*根据屏幕大小改变变量类型(如改为int型)*/
  •     s16 x = 0 , y = 0 ;
  •     s8 incx, incy, dx, dy ;
  •         if((StartX==EndX) ||(StartY==EndY))
  •         {
  •                 LCD12864_drawXYLine(StartX,StartY,EndX,EndY,flag);
  •                 return;
  •         }
  •     dx = EndX - StartX ;
  •     dy = EndY - StartY ;
  •         incx = dx > 0 ?1:-1;
  •         incy = dy > 0 ?1:-1;
  •     dx = abs( dx );
  •     dy = abs( dy );
  •     if( dx > dy )
  •     {
  •         distance = dx ;
  •     }
  •     else
  •     {
  •         distance = dy ;
  •     }
  •     LCD12864_drawDot( StartX, StartY, flag ) ;                  //反白补点
  •     for( t = 0 ; t <= distance+1 ; t++ )
  •     {
  •         LCD12864_drawDot( StartX, StartY, flag ) ;
  •         x += dx ;
  •         y += dy ;
  •         if( x > distance )
  •         {
  •             x -= distance ;
  •             StartX += incx ;
  •         }
  •         if( y > distance )
  •         {
  •             y -= distance ;
  •             StartY += incy ;
  •         }
  •     }
  • }
  • void LCD12864_drawDot(u8 x, u8 y,u8 flag)        //画点,0打点,1反色,2清0
  • {  //x(0-127),y(0-63),flag有3种值,0正常写1,1反色,2清0
  •     u8 x_word=0;                 //水平(0-127)个像素中的哪个字,一字16位
  •     u8 x_mode=0;                 //取余
  •     u8 y_part=0;
  •     u8 y_bit=0;
  •     u8 tempH=0;
  •     u8 tempL=0;
  •         x_word=x>>4;            //在哪一个字(0-7)              ,x_word=x/16
  •     x_mode=x&0x0f;      //在该字的哪一位                  ,x_mode= x%16
  •     y_part=y>>5;        //在哪个屏0或1                          ,y_part=y/32
  •     y_bit= y&0x1f;      //垂直方向,y_bit范围(0-31),y_bit=y%32
  •     bShowPicFlag?LCD12864_writeCmd(0x36)CD12864_writeCmd(0x34);
  •     LCD12864_writeCmd(0x80+y_bit);        //垂直坐标
  •     LCD12864_writeCmd(0x80+8*y_part+x_word);                   //水平位址
  •     LCD12864_readByte();
  •     tempH=LCD12864_readByte();  //先将该字16位数据保存
  •     tempL= LCD12864_readByte();
  •     LCD12864_writeCmd(0x80+y_bit);                           //重设地址,因为AC计数器变了
  •     LCD12864_writeCmd(0x80+8*y_part+x_word);                   //水平位址
  •         if(0==flag)                                                                                   //不反白,打1,
  •         {
  •             if(x_mode<8)  //如果x_mode小于8,说明点应位于该字的左边高8位中
  •             {
  •                 LCD12864_writeByte( tempH | bit(7- x_mode) );
  •                 //LCD12864_writeByte(tempL);
  •             }
  •             else
  •             {
  •                 //LCD12864_writeByte(tempH);
  •                         LCD12864_readByte();         //让AC走半步
  •                 LCD12864_writeByte(tempL|bit(15-x_mode));
  •             }
  •         }
  •         else if(1==flag)                        //反白,该点与原来的状态相反
  •         {
  •                 if(x_mode<8)  //如果x_mode小于8,说明点应位于该字的左边高8位中
  •             {
  •                         if(tempH & bit(7- x_mode))             //原来是1
  •                         {
  •                                 LCD12864_writeByte( tempH&~bit(7- x_mode) );        //写0
  •                         }
  •                         else                                                         //原来是0
  •                         {
  •                                 LCD12864_writeByte( tempH | bit(7- x_mode) );        //写1
  •                         }
  •             }
  •             else
  •             {
  •                         LCD12864_readByte();         //让AC走半字
  •                         if(tempL& bit(15-x_mode))          //原来是1的写0
  •                         {
  •                                 LCD12864_writeByte(tempL&~bit(15-x_mode));         //写0
  •                         }
  •                         else
  •                         {
  •                                 LCD12864_writeByte(tempL|bit(15-x_mode));         //写0
  •                         }
  •             }
  •         }
  •         else if(2==flag)                          //清0
  •         {
  •                 if(x_mode<8)  //如果x_mode小于8,说明点应位于该字的左边高8位中
  •             {
  •                 LCD12864_writeByte( tempH&~bit(7- x_mode) );
  •             }
  •             else
  •             {
  •                         LCD12864_readByte();         //让AC走半字
  •                 LCD12864_writeByte(tempL&~bit(15-x_mode));
  •             }
  •         }
  • }
  • void LCD12864_showGDRAM(bool bShowImage)        //GDRAM图像显示开关
  • {
  •         if(bShowImage)                 //开启显示
  •         {
  •             LCD12864_writeCmd(0x36);
  •             LCD12864_writeCmd(0x30);
  •         }
  •         else                                 //关闭显示
  •         {
  •             LCD12864_writeCmd(0x34);
  •             LCD12864_writeCmd(0x30);
  •         }
  • }
  • //填充GDRAM
  • u8 LCD12864_drawGDRAM(u8 x,u8 y,u8 width,u8 height,u8* pImageCode,u8 imageWidth,u8 imageHight,bool bReverse)
  • {//前4参数:起始点x(0-7)位址,y(0-63)坐标,要显示的宽度(1-128)和高度(1-64)[可显示从图像左上角开始的部分区域]
  • //后4参数:图像代码地址,图像本身的宽度(1-128)和高度(1-64), 反白(true反白,false不反白)
  •         u8 i=0;
  •         u8 j=0;
  •         if( height > imageHight )           //检测显示高度,宽度不检测不会乱码
  •         {                                                           //显示的高度不能超过图片本身高度
  •                 return 0x01;                           //也就是说可显示图像的部分区域(从图像左上角开始的部分区域)
  •         }
  •         width>>=3;                                           //像素宽度转化为字节个数,所以width必须是8的整数倍
  •         imageWidth>>=3;                                   //像素宽度转化为字节个数,所以width必须是8的整数倍
  •         if(bShowPicFlag)
  •         {
  •                 LCD12864_writeCmd(0x36);        //改写GDRAM时,开启绘图显示,可防止动画显示时闪动
  •         }
  •         else
  •         {
  •                 LCD12864_writeCmd(0x34);        //改写GDRAM时,关闭绘图显示
  •         }
  •         for(j=0;j<height;j++)                   //写GDRAM
  •         {
  •                 if(y+j>31)                                                        //地址变换
  •                 {
  •                         LCD12864_writeCmd(0x80+y+j-32);        //垂直坐标
  •                         LCD12864_writeCmd(0x88+x);                //水平位址
  •                 }
  •                 else
  •                 {
  •                         LCD12864_writeCmd(0x80+y+j);
  •                         LCD12864_writeCmd(0x80+x);
  •                 }
  •                 for(i=0;i<width;i++)                                //水平方向写数据,带反白控制
  •                 {
  •                         LCD12864_writeByte(bReverse?~pImageCode[imageWidth*j+i]:pImageCode[imageWidth*j+i]);
  •                 }
  •         }
  •         LCD12864_writeCmd(0x30);
  •         return 0x02;
  • }
  • void LCD12864_clearGDRAM()              //液晶可视区的绘图GDRAM清0
  • {
  •     u8 j=0;
  •     u8 i=0;
  •     LCD12864_writeCmd(0x34);        //扩展指令
  •     for(j=0;j<64;j++)                       //垂直方向地址手动增加,当j=64时清整个GDram
  •     {                                                                //我们只要清可视区的GDRAM就可以了
  •         LCD12864_writeCmd(0x80+j);  //y轴坐标
  •         LCD12864_writeCmd(0x80);    //x轴坐标
  •         for(i=0;i<32;i++)           //水平方向位址自动增加
  •         {
  •             LCD12864_writeByte(0x00);
  •         }
  •     }
  •     LCD12864_write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
  • }
  • /*--------------------------------CGRAM start----------------------------------------------*/
  • void LCD12864_clearCGRAM(u8 CGRAM_groupNum)//将用户自定义编码区CGRAM清0
  • {        //参数一是CGRAM的4组用户空间组号码(0~3) ,参数二是用户自定义图表或汉字的编码
  •     u8 i,addr=0;
  •         bShowPicFlag?LCD12864_writeCmd(0x36)CD12864_writeCmd(0x34);//扩展指令,绘图开关保持
  •     LCD12864_writeCmd(0x02);            //SR等于0,允许设置卷动地址
  •     LCD12864_writeCmd(0x30);            //恢复为8位并行,基本指令集
  •     addr=(CGRAM_groupNum<<4)|0x40;        //将CGRAM空间号转换为相应存储地址
  •     LCD12864_writeCmd(addr);                //定位到该位址(用户空间位址范围0x40-0x7F共128字节)
  •     for(i=0;i<16;i++)                                //将用户自定义编码写入该16*16位元组空间
  •     {
  •         LCD12864_writeByte(0);                //连续写2个字节共16位
  •         LCD12864_writeByte(0);
  •     }
  • }
  • void LCD12864_writeScrollCGRAM(u8 CGRAM_groupNum, u8* pUserCode)//将用户自定义编码写入CGRAM
  • {        //参数一是CGRAM的4组用户空间组号码(0~3) ,参数二是用户自定义图表或汉字的编码
  •     u8 i,addr=0;
  •         if(bShowPicFlag)
  •         {
  •                 LCD12864_writeCmd(0x36);        //开启绘图显示,可流畅播放动画
  •         }
  •         else
  •         {
  •                 LCD12864_writeCmd(0x34);        //默认关闭绘图显示
  •         }
  •     LCD12864_writeCmd(0x02);            //SR等于0,允许设置卷动地址
  •     LCD12864_writeCmd(0x30);            //恢复为8位并行,基本指令集
  •     addr=(CGRAM_groupNum<<4)|0x40;        //将CGRAM空间号转换为相应存储地址
  •     LCD12864_writeCmd(addr);                //定位到该位址(用户空间位址范围0x40-0x7F共128字节)
  •     for(i=0;i<16;i++)                                //将用户自定义编码写入该16*16位元组空间
  •     {
  •         LCD12864_writeByte(pUserCode[i*2]);                 //连续写2个字节共16位
  •         LCD12864_writeByte(pUserCode[i*2+1]);
  •     }
  • }
  • void LCD12864_writeCGRAM(u8 CGRAM_groupNum, u8* pUserCode)//将用户自定义编码写入CGRAM
  • {        //参数一是CGRAM的4组用户空间组号码(0~3) ,参数二是用户自定义图表或汉字的编码
  •     u8 i,addr=0;
  •         if(bShowPicFlag)
  •         {
  •                 LCD12864_writeCmd(0x36);        //开启绘图显示,可流畅播放动画
  •         }
  •         else
  •         {
  •                 LCD12864_writeCmd(0x34);        //默认关闭绘图显示
  •         }
  •     LCD12864_writeCmd(0x02);            //SR等于0,允许设置卷动地址
  •     LCD12864_writeCmd(0x30);            //恢复为8位并行,基本指令集
  •     addr=(CGRAM_groupNum<<4)|0x40;        //将CGRAM空间号转换为相应存储地址
  •     LCD12864_writeCmd(addr);                //定位到该位址(用户空间位址范围0x40-0x7F共128字节)
  •     for(i=0;i<16;i++)                                //将用户自定义编码写入该16*16位元组空间
  •     {
  •         LCD12864_writeByte(pUserCode[i*2]);                 //连续写2个字节共16位
  •         LCD12864_writeByte(pUserCode[i*2+1]);
  •     }
  • }
  • void LCD12864_showScrollCGRAM(u8 row,u8 cols,u8 CGRAM_groupNum)//滚动CGRAM
  • {        //row(0-3),        cols(0-15)
  •         //第三个参数是用户空间号码(0~3共4组空间号码),该号码乘2就是它所对应的[调用用户空间编码]
  •     LCD12864_setScrollPos(row,cols);
  •     LCD12864_writeByte(0x00);//4组用户空间的编码的高字节都固定为0,我猜这是为和E文ASCII码区分开
  •     LCD12864_writeByte(CGRAM_groupNum*2);        //对应编码00h,02h,04h,06h
  •         LCD12864_showCGRAM(row,cols,CGRAM_groupNum);
  • }
  • void LCD12864_showCGRAM(u8 row,u8 cols,u8 CGRAM_groupNum)//定位液晶光标,并显示自定义内容
  • {        //row(0-3),        cols(0-15)
  •         //第三个参数是用户空间号码(0~3共4组空间号码),该号码乘2就是它所对应的[调用用户空间编码]
  •     LCD12864_setPos(row,cols);
  •     LCD12864_writeByte(0x00);//4组用户空间的编码的高字节都固定为0,我猜这是为和E文ASCII码区分开
  •     LCD12864_writeByte(CGRAM_groupNum*2);        //对应编码00h,02h,04h,06h
  • }
  • /*--------------------------------CGRAM end----------------------------------------------*/
  • /*--------------------------------DDRAM start----------------------------------------------*/
  • void LCD12864_earseSomeDDRam(u8 row,u8 cols,u8 dataSize) //擦除N个字节DDRam
  • {        //row(0-3),cols(0-15),如果起始地址是汉字的低字节,则会一同擦除汉字的高字节
  •         LCD12864_setPos(row, cols);                                   //定位
  •         if(cols%2!=0)                                                           //如果从奇数列开始
  •         {
  •                 LCD12864_readByte();                                   //空读一次,让位址指针移动半字
  •                 if(LCD12864_readByte()>127)                           //检测高位是否是汉字码
  •                 {
  •                         LCD12864_setPos(row, cols);                   //是汉字码的话要擦除,不然要乱码
  •                         LCD12864_writeByte(' ');                   //其实是写空格,看不到了就等于擦除了
  •                 }                                                                           //连续写2个0的话是乱码
  •         }
  •         while(dataSize--)                                                   //擦除
  •         {
  •                 if(cols)                                                           //cols>0
  •                 {
  •                         if(0==cols%16)                                           //如果一行满了
  •                         {
  •                                 row++;                                                   //准备将光标移到下一行
  •                                 cols=0;                                                   //列坐标置于行首
  •                                 LCD12864_setPos(row, cols);           //设置新光标
  •                         }
  •                 }
  •                 LCD12864_writeByte(' ');                           //其实是写空格,但为啥不写0呢
  •                 cols++;                                                                   //因为0与是CGRAM重码了,写2个0会乱码的
  •         }
  • }
  • /*****************************************************************************************
  • pBuf如果用来修饰字符串,dataSize=strlen(pBuf);
  • pBuf如果是一个字符数组,dataSize=sizeof(pBuf);
  • strlen()虽然也可以用来计算字符数组长度,但遇到'\0'时就会返回,不会再计算后面的其他字符
  • 在VC中strlen()只能计算字符串长度,不能计算字符数组,否则编译出错
  • sizeof("你好5"),sizeof("你好56"),最终液晶光标位置是一样的,故不要用sizeof计算字符串
  • *****************************************************************************************/
  • void LCD12864_writeData(u8 row,u8 cols,u8* pBuf,u8 dataSize)//写数据
  • {        //支持全角半角字符及中英混合的字符串,也可写入字符串的子串,(行坐标0~3,列坐标0~15)
  •         u8 flag=0;                                                                        //液晶低字节ram数据检测标志,0不检测
  •     LCD12864_setPos(row, cols);                                        //设置光标
  •         if(cols%2!=0)                                                                //列号不为偶数(汉字在液晶上要偶对齐)
  •         {        //要让位址空移一个字节,执行下面这句读操作后,效果是达到了
  •                 LCD12864_readByte();//但AC值没变,我怀疑除了这个AC字型指针,另有一个标志位没公开)
  •                 flag=1;                                                                        //此时需要检测液晶低位字节ram
  •         }                                                                                        //因为高位字节现在可能是汉字码
  •     while(dataSize--)                                                        //循环处理目标字节流
  •     {
  •                 if(0==cols%2)                                                        //偶对齐时,对于ram高字节
  •                 {
  •                         if(*pBuf>127)                                                //如果写入ram的高字节是汉字码
  •                         {
  •                                 flag=0;                                                        //下一次不要检测低字节,因为肯定是汉字了
  •                         }
  •                         else                                                                //如果高字节是半角字符
  •                         {
  •                                 flag=1;                                                        //若在低字节ram写入汉字就乱码了,故检测
  •                         }
  •                 }
  •                 if(cols%2!=0)                                                    //对于液晶低字节
  •                 {
  •                         if(flag)                                                        //如果要检测低字节
  •                         {
  •                                 if(*pBuf>127)                                        //如果低字节是汉字码
  •                                 {
  •                                         LCD12864_writeByte(0x20);        //插入一个空格
  •                                         cols++;                                                //字节计数器++
  •                                         flag=0;                                                //清检测标志
  •                                 }
  •                         }
  •                 }
  •                 if(cols)                                                                //行尾检测
  •                 {
  •                         if(0==cols%16)                                                //如果一行满了
  •                         {
  •                                 row++;                                                        //准备将光标移到下一行
  •                                 cols=0;                                                        //列坐标置于行首
  •                                 LCD12864_setPos(row, cols);                //设置新位址
  •                         }
  •                 }
  •                 LCD12864_writeByte(*pBuf++);                        //终于可以写数据了
  •                 cols++;                                                                    //列号累加
  •     }
  • }
  • //滚屏模式的写数据函数
  • void LCD12864_writeScrollData(u8 row,u8 cols,u8* pBuf,u8 dataSize)//写数据,卷动模式
  • {        //支持全角半角字符及中英混合的字符串,也可写入字符串的子串,(行坐标0~3,列坐标0~15)
  •         u8 flag=0;                                                                        //液晶低字节ram数据检测标志,0不检测
  •         LCD12864_writeData(row,cols,pBuf,dataSize);
  •     LCD12864_setScrollPos(row, cols);                                        //设置光标
  •         if(cols%2!=0)                                                                //列号不为偶数(汉字在液晶上要偶对齐)
  •         {        //要让位址空移一个字节,执行下面这句读操作后,效果是达到了
  •                 LCD12864_readByte();//但AC值没变,我怀疑除了这个AC字型指针,另有一个标志位没公开)
  •                 flag=1;                                                                        //此时需要检测液晶低位字节ram
  •         }                                                                                        //因为高位字节现在可能是汉字码
  •     while(dataSize--)                                                        //循环处理目标字节流
  •     {
  •                 if(0==cols%2)                                                        //偶对齐时,对于ram高字节
  •                 {
  •                         if(*pBuf>127)                                                //如果写入ram的高字节是汉字码
  •                         {
  •                                 flag=0;                                                        //下一次不要检测低字节,因为肯定是汉字了
  •                         }
  •                         else                                                                //如果高字节是半角字符
  •                         {
  •                                 flag=1;                                                        //若在低字节ram写入汉字就乱码了,故检测
  •                         }
  •                 }
  •                 if(cols%2!=0)                                                    //对于液晶低字节
  •                 {
  •                         if(flag)                                                        //如果要检测低字节
  •                         {
  •                                 if(*pBuf>127)                                        //如果低字节是汉字码
  •                                 {
  •                                         LCD12864_writeByte(0x20);        //插入一个空格
  •                                         cols++;                                                //字节计数器++
  •                                         flag=0;                                                //清检测标志
  •                                 }
  •                         }
  •                 }
  •                 if(cols)                                                                //行尾检测
  •                 {
  •                         if(0==cols%16)                                                //如果一行满了
  •                         {
  •                                 row++;                                                        //准备将光标移到下一行
  •                                 cols=0;                                                        //列坐标置于行首
  •                                 LCD12864_setScrollPos(row, cols);                //设置新位址
  •                         }
  •                 }
  •                 LCD12864_writeByte(*pBuf++);                        //终于可以写数据了
  •                 cols++;                                                                    //列号累加
  •     }
  • }
  • void  LCD12864_startScroll(u8 scrollNum,u16 delay_ms)  //滚动
  • {        //scrollNum建议值为64
  •         u8 i;
  •         LCD12864_writeCmd(0x34);
  •         LCD12864_writeCmd(0x03);
  •         for(i=0x40;i<0x40+scrollNum;i++)
  •         {
  •                 LCD12864_writeCmd(i); //设置卷动地址
  •                 delayms(delay_ms);                    //实际使用时建议用定时器处理
  •         }
  •         LCD12864_writeCmd(0x40);  //补滚一行
  •         LCD12864_writeCmd(0x30);
  • }
  • void LCD12864_setScrollPos(u8 row, u8 cols)                //设置光标位置 ,卷动模式
  • {                                                                                                //row行坐标0~3
  •         u8 newPos=0;                                                                //cols列坐标0~15
  •         switch(row)
  •         {
  •                 case 0:
  •                 {
  •                         row=0xa8;
  •                 }
  •                 break;
  •                 case 1:
  •                 {
  •                         row=0xb8;
  •                 }
  •                 break;
  •                 case 2:
  •                 {
  •                         row=0xa0;
  •                 }
  •                 break;
  •                 case 3:
  •                 {
  •                         row=0xb0;
  •                 }
  •                 break;
  •                 default:                //如果需要检测行坐标范围,可在这里加代码
  •                 break;
  •         }
  •         newPos=row+cols/2;        //液晶写指令坐标只能8级,我的函数中列坐标是16级的,支持半角全角混合
  •         LCD12864_writeCmd(newPos);
  • }
  • void LCD12864_setPos(u8 row, u8 cols)                        //设置光标位置
  • {                                                                                                //row行坐标0~3
  •         u8 newPos=0;                                                                //cols列坐标0~15
  •         switch(row)
  •         {
  •                 case 0:
  •                 {
  •                         row=0x80;
  •                 }
  •                 break;
  •                 case 1:
  •                 {
  •                         row=0x90;
  •                 }
  •                 break;
  •                 case 2:
  •                 {
  •                         row=0x88;
  •                 }
  •                 break;
  •                 case 3:
  •                 {
  •                         row=0x98;
  •                 }
  •                 break;
  •                 case 4:
  •                 {
  •                         row=0xa0;
  •                 }
  •                 break;
  •                 case 5:
  •                 {
  •                         row=0xb0;
  •                 }
  •                 break;
  •                 case 6:
  •                 {
  •                         row=0xa8;
  •                 }
  •                 break;
  •                 case 7:
  •                 {
  •                         row=0xb8;
  •                 }
  •                 break;
  •                 default:                //如果需要检测行坐标范围,可在这里加代码
  •                 break;
  •         }
  •         newPos=row+cols/2;        //液晶写指令坐标只能8级,我的函数中列坐标是16级的,支持半角全角混合
  •         LCD12864_writeCmd(newPos);
  • }
  • /*
  • void LCD12864_setPos(u8 row, u8 cols)                        //设置光标位置
  • {                                                                                                //row行坐标0~3
  •         u8 newPos=0;                                                                //cols列坐标0~15
  •         switch(row)
  •         {
  •                 case 0:
  •                 {
  •                         row=0x80;
  •                 }
  •                 break;
  •                 case 1:
  •                 {
  •                         row=0x90;
  •                 }
  •                 break;
  •                 case 2:
  •                 {
  •                         row=0x88;
  •                 }
  •                 break;
  •                 case 3:
  •                 {
  •                         row=0x98;
  •                 }
  •                 break;
  •                 default:                //如果需要检测行坐标范围,可在这里加代码
  •                 break;
  •         }
  •         newPos=row+cols/2;        //液晶写指令坐标只能8级,我的函数中列坐标是16级的,支持半角全角混合
  •         LCD12864_writeCmd(newPos);
  • }
  •          */
  • void LCD12864_init()                                  //初始化
  • {
  •         delayms(40);                                          //rst由低到高后保持40ms以上,我们的rst接VCC
  •         LCD_PSB= 1;                                                    //选择并口方式
  •         LCD12864_writeCmd( B(110000) );          //0x30,启用基本指令集
  •         delayXus(15);                                          //要求延时100us以上,(8+6x)*1.085=106us
  •         LCD12864_writeCmd( B(110000) );   //0x30,要求写2次该指令
  •         delayXus(5);                                           //要求延时37us以上,(8+6x)*1.085=41us
  •     LCD12864_writeCmd( B(1100) );          //0x0f,整体显示,游标,游标反白
  •         delayXus(15);                                          //要求延时100us以上
  •         LCD12864_writeCmd( B(0001) );          //0x01,清屏指令,整屏幕写满空格
  •         delayms(10);                                           //要求延时10ms以上
  •         LCD12864_writeCmd( B(110) );          //0x06,进入模式设置,游标自动指向下一位置,
  •         delayms(5);                                                    //手册上没说这里要延时,额,还是加上吧
  • }
  • void LCD12864_writeCmd(u8 cmd)                    //写指令
  • {
  •         while(LCD12864_isBusy());
  •         LCD_EN=0;                                                   //使能 拉低
  •         LCD_RW=0;                                                   //写
  •         LCD_RS=0;_nop_();                                  //命令
  •         LCD_EN=1;                                                  //使能
  •         LCD_dataBus=cmd;                                  //送指令
  •         _nop_();_nop_();                              //稳定
  •         LCD_EN=0;_nop_();                           //取走
  • }
  • void LCD12864_writeByte(u8 dat)                     //写一个字节
  • {
  •         while(LCD12864_isBusy());
  •         LCD_EN=0;                                 //使能先拉低
  •         LCD_RW=0;                                 //写
  •         LCD_RS=1;_nop_();                 //数据
  •         LCD_EN=1;
  •         LCD_dataBus=dat;
  •         _nop_();_nop_();                 //延时大于1.5us
  •         LCD_EN=0;_nop_();                 //下降沿取走数据
  • }
  • u8 LCD12864_readByte()                  //读数据暂存器Data Register
  • {                                                         //用的时候要空操作一次
  •         u8 temp=0;
  •         while(LCD12864_isBusy());//忙检测
  •         LCD_dataBus=0xff;                 //用总线读数据时必须先置为输入模式
  •         LCD_EN=0;                                 //使能线拉低
  •         LCD_RW=1;                                 //读
  •         LCD_RS=1;_nop_();                 //数据
  •         LCD_EN=1;_nop_();                 //使能
  •         temp=LCD_dataBus;                 //取走数据
  •         _nop_();
  •         LCD_EN=0;                                 //使能恢复
  •         return temp;
  • }
  • bool LCD12864_isBusy()                   //检测液晶是否忙
  • {
  •         if(LCD12864_readIR() & 0x80) //检测BF位
  •         {
  •                 return TRUE;                  //忙
  •         }
  •         return FALSE;                          //不忙
  • }
  • u8 LCD12864_readIR()                 //读指令暂存器Instruction Register
  • {
  •         u8 temp=0;
  •         LCD_EN=0;                                 //使能准备
  •         LCD_RW=1;                                 //读
  •         LCD_RS=0;_nop_();                 //命令字
  •         LCD_dataBus=0xff;               //准备输入
  •         LCD_EN=1;_nop_();             //使能
  •         temp=LCD_dataBus;                 //提取数据
  •         _nop_();
  •         LCD_EN=0;                                 //使能拉低
  •         return temp;
  • }

网友:
    有点意思,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