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PADS Layout 界面后无论按键盘上哪个按键,只要按一下,软件就卡死了,只能从...

楼主(2022-08-31):
进入pads Layout 界面后无论按键盘上哪个按键,只要按一下,软件就卡死了,只能从任务管理器退退出,求解

网友:
主要原因是由于最新的微软拼音输入法导致的,使用微软以前的拼音输入法就没有问题或者安装搜狗输入法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好像是重装系统之后就这样了,PADS所以版本我都试了,都是不能动键盘,一动软件就死,鼠标倒是可以用。应该是win系统的原因

网友:
是安装后,打开第一个文件就这样吗?还是用着用着就出现这样的?

网友:
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微软输入法的问题,到设置里把微软输入法设置兼容以前的版本就ok了,刚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你是win10吧,安装另一个输入法,把微软的输入法卸掉就可以了。我之前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