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时的一点问题 altium designer

楼主(2022-08-31):
显示有飞线 但就是连接不上,怎么回事?求助啊。

网友:
如果板子已经连通了,还显示一根飞线,应该是BUG,你可以先全部隐藏,关掉pcb,再重新打开pcb,打开飞线应该就没了

网友:
是不是走线没有拉到焊盘中心。DRC看原因,看显示什么原因,再看你的PCB。

网友:
是不是间距设置太小了?看一下"Clearance"。

网友:
用小的走线宽度就可以了,应该是规则中有约束。

网友:
一种是你间距太大,还有一种你线太宽。

网友:
要么规则间距问题,要么软件视角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