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触开关怎么选择?

楼主(2022-08-31):
轻触开关是一种功能性的开关,使用时轻轻点按开关按钮就可使开关接通。当松开手时开关即断开,其内部结构是靠金属弹片受力弹动来实现通断的。那么轻触开关怎么选择?

网友:
寿数和手感是轻触开关的行程和弹片的合作决议的,行程越短声音越轻寿数越长,行程越长则反之。

网友:
导通可靠性要害影响要素是触摸点的构造,因为轻触开关的功用是触摸点和弹片进行触摸导通,那么触摸点的触摸面越大越好,触摸面由构造决议。

网友:
轻触开关由于接触电阻小、按动有清脆的手感手感明显、高度规格齐全等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