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I2C设备驱动接口开发应用程序?

楼主(2022-08-31):
如何使用I2C设备驱动接口开发应用程序?

网友:
用 MCU 进行项目开发的时候,往往需要用到 I2C 总线。一般来说,MCU 带有 I2C 控制器(硬件 I2C),也可以使用 MCU 的 2 个 GPIO 自行编写程序模拟 I2C 总线协议实现同样的功能。

网友:
RT-Thread 提供了一套 I/O 设备管理框架,它把 I/O 设备分成了三层进行处理:应用层、I/O 设备管理层、底层驱动。I/O 设备管理框架给上层应用提供了统一的设备操作接口和 I2C 设备驱动接口,给下层提供的是底层驱动接口。应用程序通过 I/O 设备模块提供的标准接口访问底层设备,底层设备的变更不会对上层应用产生影响,这种方式使得应用程序具有很好的可移植性,应用程序可以很方便的从一个 MCU 移植到另外一个 MCU。

网友:
启用 I2C 设备驱动

使用 env 工具 命令行进入 rt-thread\bsp\stm32f4xx-HAL 目录,然后输入 menuconfig 命令进入配置界面。

配置 shell 使用串口 1:选中 Using UART1,进入 RT-Thread Kernel —-> Kernel Device Object 菜单,修改 the device name for console 为 uart1。

进入 RT-Thread Components —-> Device Drivers 菜单,选中 Using I2C device drivers,本示例使用 GPIO 模拟 I2C,因此还要开启 Use GPIO to simulate 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