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询问关于使用VBA导出CST远场数据进行处理的问题

楼主(2022-08-31):
    CST对于某一个频率的远场可以采用函数导出到VBA中处理,我想问下有什么办法对一个频段的远场数据进行导出?如果可以,应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进入远场视图下
    选择:file-->export-->plot data(ASCII)
    就可以将远场所有数据导出,然后自己编程处理下就可以了

网友:
    CST的结果都保存在以某些后缀名的结果文件中,你计算完后找找看results文件夹里有没有,知道他的命名规律后在vba里读入就行了

网友:
    FarfieldPlot Object
CST VBA帮助的这部分有你想要的功能,可以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