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算术左/右移”和“逻辑左/右移”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8-31):
    作一个乘法器时。要用到左移一串数据。
    看到关于左移的运算符有两个:SLL  逻辑左移; SLA  算术左移:
那位大侠知道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以及怎么用这个运算符吗?
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
    SLL 是将位置向左移,左边的跟进的位补“0” SRL 的功能与SLL相反;
ROL 它们的移出位用将用于依次填补移空的位,执行的是自循坏式移位方式,
SLA 是算术左移,其移空位用最初的首位来填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
SLL 是将位置向左移,左边的跟进的位补“0” SRL 的功能与SLL相反;
    ROL 它们的移出位用 ...

奇怪的是为什么我的MAXPLUSII 不认这些操作符!~~
什么原因?这好像上VHDL’93标准新增的运算符,我要用的话
    应该怎么设置MAXPLUSII 我的是10。2版的!

网友:
    好像没办法
好像没有办法设置,MaxPlusII就是不支持,换其他综合器吧,比如Synplify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