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芯片的工作原理?5V为何直接变成3.3V

楼主(2022-08-31):
这种芯片的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3.3V的稳压管?

网友:
稳压芯片的内部有一个基准电压电路和一个运算放大器,通过内部取样电路把输出的电压反馈回来,和基准电压送入运放比较,比出的结果作为控制一个调整管——是个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从而调整三极管的输出.你是只有一个稳压管。

网友:
    你可以分别直接用lm1117和lm7805这二个三端稳压器来得到固定的3.3v和5v这二组电压.其中lm1117是3.3v固定输出的,lm7805是5v固定输出的.

网友:
    若是稳压二极管 可以适用於你现有线路上 就可以 依你 所需 功率大小 可以用1W 2W 3W 5W 的 3.3V 稳压二极管芯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