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一个频率在1k或2k这两个频率切换的正弦波

楼主(2022-08-31):
    思路如下,就是不会实现,请问怎么用matlab function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
    代码如下,频率根据需求自己调整
    a=unidrnd(2);
c=a-1;
HF_fre=50;
    ts=0.0001;
    HF_theta1=HF_theta+2*pi*HF_fre1*ts;%生成高频角度
    HF_theta1=mod(HF_theta1,2*pi);%求余
    HF_theta=HF_theta1;%保存上周期角度
    if HF_fre1>50
        Ui=20;
    else
        Ui=10;
    end
Udi=Ui*sin(HF_theta1);%d轴注入电压
Ude=sin(HF_theta1+pi/2);
    if RegUdi<=0&&Udi>0
    HF_fre1=c*HF_fre+HF_fre;
end
    RegUdi=Udi;

网友A:
    用倍角公式可以吧
    源信号是sin(a)
相乘的信号用随机信号控制 【0或1】*2cos(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倍角公式可以吧
源信号是sin(a)
    相乘的信号用随机信号控制 【0或1】*2cos(a)。

您好,我主要是在一个正弦波周期完成后再判断生成随机频率比较困惑,不知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