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dk1203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楼主(2022-08-31):
    电源管理芯片dk1203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
    RM6203芯片代换。

网友:
    一般启动电路和反馈电路没有问题就直接去更换。一时没有做功率一千以下便可以使用通用集成块稍微改变电路即可代换。甚至根本不用改变电路。

网友:
    DK1203稳压二极管可以串联起来以便在较高的电压上使用,通过串联就可获得更高的稳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