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CST 中如何把自定义激励源

楼主(2022-08-31):
    请教在CST 中如何把自定义激励源导入到库里面, 同系统给出的激励那样使用

网友A:
    定义宏,自己编写一个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宏,自己编写一个宏

我会定义宏,编写自己需要的信号,比如说双指数信号。问题是在Excitation Signals导航条出现了自己编写的信号,右击选中Add to signal library,总是出错,提示找不到与信号相对应的.sig文件。这个.sig怎么生成的啊?
    还有人说在matlab编好信号可以导入到cst中,matlab中信号我也写好了,plot出自己想要的波形,怎么导入cst?不知道管理员老大对这个接触过吗?
    问题比较简单,老大给指点下吧,非常感谢哈

网友:
    sig就是txt格式,你把txt格式的文件后缀改成sig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