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50突然熄灭的问题,重启又好了,熄灭时间随机

楼主(2022-08-31):
    我在使用tm1650时刚开始一切运行正常,然后数码管就突然灭了就不会再亮了,然后重启又好了,熄灭时间随机。那个大神知道为啥吗$ T! r% ~% ?+ z

网友:
    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和稳定?芯片有无发热现象?

网友:
    检查供电电压及芯片有无发热。

网友:
    估计是电源问题或者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LED驱动芯片,需要隔一段时间初始化一下。他的通讯协议不可靠,干扰会导致其中几个bit位突变。